Intel 7 Series PCH内部引脚信号解释

楼主(2018-09-19):
Intel 7 Series PCH内部引脚信号解释

(本文由迅维培训黄老师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SATA模块(Serial ATA Interface Signals)

  1、SATA0TXP、SATA0TXN:第0组SATA数据发送正端、负端,高速差分输出,传输速度分为6 Gb/s, 3 Gb/s, 1.5 Gb/s;

  2、SATA0RXP、SATA0RXN:第0组SATA数据接收正端、负端,高速差分输入,传输速度分为6 Gb/s, 3 Gb/s, 1.5 Gb/s;

  3、SATA1TXP、SATA1TXN:第1组SATA数据发送正端、负端,高速差分输出,传输速度分为6 Gb/s, 3 Gb/s, 1.5 Gb/s;

  4、SATA1RXP、SATA1RXN:第1组SATA数据接收正端、负端,高速差分输入,传输速度分为6 Gb/s, 3 Gb/s, 1.5 Gb/s;

  5、SATA2TXP、SATA2TXN:第2组SATA数据发送正端、负端,高速差分输出,传输速度分为3 Gb/s, 1.5 Gb/s;

  6、SATA2RXP、SATA2RXN:第2组SATA数据接收正端、负端,高速差分输入,传输速度分为3 Gb/s, 1.5 Gb/s;

  后面还有第3组、第4组和第5组通道,功能全部与第2组通道相同。

  7、SATAICOMPO:(Serial ATA Compensation Output)SATA补尝输出,外部连接一个精密电阻到VCCCORE,必须从板连接到SATAICOMPI脚;

  8、SATAICOMPI:(Serial ATA Compensation Input)SATA补尝输入,从板连接到SATAICOMPO脚;

  9、SATA3RCOMPO:阻抗/电流补尝输出,连接一个50 Ω (1%)精密上拉电阻到VCCIO;

  10、SATA3COMPI:阻抗补尝输入,连接一个50 Ω (1%)精密上拉电阻到VCCIO;

  11、SATA3RBIAS:偏置电阻,一个750 Ω ±1%精密电阻模拟连接点;

  12、SATALED#:一般用于硬盘工作指示灯;

  13、SATA0G /GPIO21:这是一个输入脚,它可以配置一个联锁开关用于SATA0通道,当使用联锁开关状态时,低电平表示开关关闭SATA0通道,高电平表示开关打开SATA0通道。如果不需要联锁开关时,可用天GPIO引脚。

  14、SATA1GP/GPIO19、SATA2GP/GPIO36、SATA3GP/GPIO37、SATA4GP/GPIO16:这四个引脚功能参照SATA0G /GPIO21;

  15、SATA5GP/GPIO49/TEMP_ALERT#:此脚功能可以参照SATA0G /GPIO21,也可以用于温度报警

  16、SCLOCK/GPIO22:参考时钟,SATA控制器使用这个时钟的上升沿传输串行数据,用时钟的下降沿闭锁数据,此脚也可用于GPIO脚;

  17、SLOAD/GPIO38:载入脚,在SCLOCK上升沿驱动为高,指示开始或结束一个码流(位流、比特流);也可用于GPIO引脚;

  TP、RSVD引脚:

  TP1~TP24:保留引脚

  TP25~TP40:保留引脚,也可以配置为USB3.0端口

  部分机器只采用期中一组:

  RSVD1~RSVD29(Reserved)全部是保留引脚;

PCI模块:

  HM6X/7X的PCI模块比HM5X以前的PCI模块少了很多信号,没有32根数据地址线、PCIRST#、IRDY#、TRDY#、FRAME#、STOP#等,只保留了以下部分信号,到了HM8X以后彻底没有了PCI模块;

  1、PIRQ[D:A]#:(PCI Interrupt Requests)PCI中断请求信号;

  2、PIRQ[H:E]#/GPIO[5:2]:(PCI Interrupt Requests)PCI中断请求信号,也可用于GPIO;

  3、REQ0# /REQ1#/GPIO50、REQ2#/GPIO52、REQ3#/GPIO54:PCI请求信号,必须外接上拉电阻(当使用本功能时,需上拉到3V或5V范围,如果不使用本功能时,需由上拉电阻上拉到VCC3_3),REQ[3:1]#也能用于GPIO;

  4、GNT0/1#/ GPIO51:(PCI Grants)PCI承认,此脚一般用于BIOS启动路径设置

  5、GNT2# / GPIO53、GNT3# / GPIO55:PCI承认,一般用于GPIO;

  6、PME#(PCI Power Management Event):PCI电源管理事件,独立于中断的。一般设备不用的。如果用的设备不接的话一般会停开机画面,或者卡驱动加载的时候。因为在休眠状态下,设备的其他中断是关闭的,只能通过这个通知系统来唤醒设备用的。设备休眠了,没有这个信号,系统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唤醒他。就一直睡下去了。可能会整个系统都停了。大部分的设备都是不用这个的。和D状态有关系。

  7、PLTRST#:平台复位信号,用于重置PCH、SIO、PROCESSOR…内部寄存器。

  8、CLKOUT_PCI0~CLKOUT_PCI4:这是5组33M的PCI时钟输出。

USB模块(Universal Serial Bus Port)

  1、USBP0P、USBP0N:第0组USB2.0通用串行总线端口,差分传输。这些差分信号对用于传输指令\地址\数据。这些信号线上不需要外接电阻,内部有15K电阻上拉,输出阻抗为45欧。

  2、USBP1P\USBP1N~~USBP13P\USBP13N:与上面相同;

  3、USBRBIAS#\USBRBIAS:(USB Resistor Bias Complement)USB偏置电阻补尝脚,连接22.6欧精密电阻到地,用于设置传输电流和内部负载电阻。

  4、OC0# / GPIO59~~OC7# / GPIO14:(Overcurrent Indicators)USB过流指示信号,共8组,用于指示相应的USB控制器过流事件,正常为高电平,如果为低表示过流,也可以用于GPIO。

【迅维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远程科目:智能手机和平板维修、笔记本、台式电脑(主板和液晶)、智能电视、
实地科目:智能手机平板、笔记本、台式电脑(主板和液晶)、 硬盘维修和数据恢复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4楼
联系电话:4008009990按3
咨询QQ微信:2892144280 有事您Q我  1727176051  有事您Q我   981775188   有事您Q我
手机QQ点击:2892144280 [mqq]2892144280[/mqq] 1727176051  [mqq]1727176051[/mqq]   981775188   [Mqq]981775188[/mqq]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电话:4006631699,
咨询QQ微信:2892144280 有事您Q我 2867126052   有事您Q我 364561888  有事您Q我
手机QQ点击:2892144280 [mqq]2892144280[/mqq] 2867126052   [Mqq]2867126052[/mqq] 364561888  [mqq]364561888[/mqq]
淘宝店http://xwkx.taobao.com

网友:
船长来个电子版PDF的,容易保存

网友:
这是船长小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