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70C无声音

楼主(2018-09-19):
Thinkpad E470c没有声音

板号为CE470 NM-A821 REV:3.0   开机后没有声音,插上耳机后发现有声音,说明声卡芯片是正常的,故障在于功放芯片 ,喇叭或耳机插口上。首先排除下软件问题,重新安装系统,更换官方驱动都不行。一般情况下先测量耳机孔的切换电路是不是正常的。

第4脚的JSENSE_CON在不插耳机时为高3.3V,插上耳机后第4脚和第5脚短接接地形成分压。JSENSE就有了2.6V的电压。

                               说明耳机和喇叭的切换电路是好的。实际测量也是好的,那么问题就在于喇叭和芯片上了,喇叭也懒得去拆,先查芯片条件吧。供电 时钟,复位 静音 都有,手头也没有一样的芯片,想着是不是芯片虚焊了呢?芯片上加点助焊膏用风枪吹动了下,待冷却后进系统后声音出来了,插上耳机也有声音,放歌曲测试了会都正常。顺便测了下喇叭电压

网友:
为什么字体是带颜色的?怎么更正过来???

网友:
编辑的时候设置下 字体背景色

网友:
又是一个芯片虚焊的!这种小毛病还是比较难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