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186WA刷MCU软件刷哪一个。

楼主(2018-09-19):
各位同学请教一个问题,下面板的程序应刷哪一个芯片。谢谢!U402还是U405
芯片

网友:
刷25芯片

网友:
谢谢!请问有没有谁知道2Mbit 25L02可以用25L04代替吗?大换小可以吗?

网友:
液晶板上有的可以,代用过

网友:
谢谢!25X40代替25L02不知道能否,不是一个品牌的。

网友:
大点没关系 换芯片刷也可以 也不带otp

网友:
25芯片 ,看看是不是。。。。。。。。。。。。。。。。。。。。。。。。。。。。。。。。。。。。。。。。。。。。。。。。。。。。

网友:
这BIOS基本不坏

网友:
刷25开头的芯片就行了

网友:
没有OTP同品牌应该可以

网友:
实践证明:刷25的,大点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