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修机过程

楼主(2018-09-19):
            实地维修
  首先感谢老师的悉心指导

  纬创10290  LZ57    模仿进水,摔过故障板。
  全板照片。
  拿到板子后看了下,有很明显被修过的痕迹。有的元件动过手脚!先对公共点打值 大短。发现旁边一场管装反了 ,拆下来进行测量是好的,按原位置装了回去,还是大短!
上面是装反元件的位置照片。
对与我这种小小白一点思路都没有,只能按老师说的一步一步来,老师说仔细对板子进行外观检查能发现点不一样的东西。接下来我对板子仔细瞅了好多遍,终于发现有一个电容下面被一根铜丝短接了。     这时突然觉的老师好优秀! 666。。。
标记的是被短接的电容 ,让我找的好苦,O(_)O哈哈~
再次对公共点打值正常,往前进了一步!对各大电感打值(不为0 就放过)没有发现短路,不正常的。     在对全板电感打分值  公共点打值确定正常没有短路的情况下,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用我那青涩的手法给板子上电了!
  上电后第一个隔离管都没电,拿过板子准备看看是不是隔离管有问题,一眼看到适配器出来经过一个二极管有问题,又是装反了!!!

公共电正常后,对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一步步进行测量,芯片供电正常后,在对基准测量的时候发现滤波电容都没了,找来同位置的元件代换,由于操作不当把焊盘都吓掉了!!!
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飞好一跟线。

虽然丑了点 ,还行能用!

接下来看看有没有3v  5v 芯片旁边明显缺件,自举电容、电阻        都没有,然后找自举电容装上,没找到自居电阻就进行了直连。

            进行一番测量芯片正常工作了,35 v也有了!芯片正常工作了。

                            问题

然后查全板的供电VCCSA系统管家供电没出来,应该还是同样的问题,果然还是老样子自举电容都没有,同位置代换后,没有像以前那样好了,先对供电进行测量没问题,然后对上下拆下来测量,发现下管不正常,同位置代换

全板供电正常后,就去查桥和EC的待机条件,都没有什么问题,还用示波器测到晶振起振的波形!
接下找老师领来了内存和CPU,本来示抱着试试的心态看看能不能亮机的,结果装上后直接就亮了!竟然亮了!!!

虽然亮机了,但我还是一脸懵逼!还要很大的提升,以后多努力提升吧!加油!!!

网友:
高手呀  我也打算去实地学习手机和笔记本  怎奈开店走不开  打算过几天 报个远程班  先学习下

网友:
楼主真的好厉害呀,我们这样的小白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精神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