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C37FS30B液晶电视有声无光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8-09-19):
康佳LC37FS30B液晶电视有声无光故障维修一例

  接修一台康佳37英寸机器,描述的故障为液晶电视有声无光,背光一点都没有点亮。

  拆机后通电测试IP板34006620的PFC电压为391V,BL-ON电压为1.04V,明显偏低!拔掉BL-ON端子后测试电压仍然为1V左右,证明故障在主板。

  测试背光开启三极管V806的B极为低电平,证明主芯片已经发出背光开启指令。对V806的C极外围进行检查,发现是其C极与3.3V相连的电阻R823几乎开路所致,焊下R823换上一个4.7K的电阻后试机OK。

本文来自:iFiX爱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