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A 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8-09-19):
风扇转一下就停,不断重启,CPU不发热,电压掉电前好的,会是哪里问题,看BIOS有二个,什么作用?

网友:
对了,查了网友们的一些帖子,说是背面断线,但看了没有断,会不会是BIOS有问题

网友:
量完所有电压正常吗?估计一天故根据美国将目光

网友:
先修好供电吧,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先刷下8M  BIOS。除了CPU还有哪里是缺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