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1020

楼主(2018-09-19):
打印机偶尔打印黑,求助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
这是坏的时候,把硒鼓拿出来重新插回去就好了,上面的图片是硒鼓很干净

网友:
用的是代用鼓?充电弹簧接触不好 查查那几片银色的金属触点

网友(2018-10-19):
这种黑,看起来,像是充电辊的问题。

网友(2019-01-08):
把电源板换了在也没犯过这个问题,现在也不知道是电源板的问题还是拆装的问题,主要是偶然出不是一直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