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培训

楼主(2018-09-19):
迅维实地培训学员:小白,实操板维修过程!
主板型号:纬创_LZ57_10290
故障:模拟故障板(缺件少件、错件、坏件、等人为故障)
····················································
拿到主板后先检查主板外观:【有无烧坏元件或线路>发黑;有无进过水>发白、腐蚀;有无变形>断板线、缺件(PWM芯片、下管、电感等】
主板正面照:(以下上传的是已修好的主板照片,修之前忘了拍,见谅
主板反面照
初步观察没有缺pwm芯片、上下管、电管、EC、桥等大体积原件,但有动过痕迹的地方挺多的。
仔细检查发现有个二极管PD3801)和一个MOS(PU4001)装反了:

其他的从表面没发现明显故障,具体的需要配合电路图检查,先不管它。
二极管和mos管装好后,对公共点打值,【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测公共点 普通机器的公供电400以上,pwm供电方式产生的公共点100以上,反向值1000以上】
然后发现我的公共点对地值为0,明显短路【公共点为0一般是公共点的滤波电容问题】
仔细检查板子上的这些电容有没有明显变色、裂痕等现象,如果没有就只能拆掉检查、替换。
用放大镜又仔细观察了几遍,发现反面有个电容(PC4804)右侧底部有一根很细的铜线(在次表示老师的手工真的很厉害):

线拆掉后,公共点正常
~然后对各大电感打值,【不为0就放过,总线 CPU 集显 独显 电压越小,值可能越低】
~测量上管有无击穿【万用表打凤鸣档,红表笔接公共点,黑表笔测上管G极,如果响说明上管击穿】
~测各大电感与与PWM芯片相位脚有无断线【蜂鸣档,电感前端与LX相位脚,有响说明没有断线】
新手小白担心烧板,按步骤来,工程比较多。
以上都经过亲手测量后,无问题,然后上电
上电后待机电流0.6,高,接下来只能跑图、查件:

充电芯片的基准少了个滤波电容,在同料板上拆了一个补上了
35V待机芯片对照图纸少了很多。。。补了一个自举电容,一个自举电阻,一个基准电容,
补件时,发现内存傍边的芯片有明显的少件痕迹,就又查了下图纸,是系统管家的供电芯片,对照看了下是少了一个自举电容。。。真是用心良苦呀!
后面没发现明显动过的痕迹就没再跑图,再上电看下,然后发现待机电流0.3,下降0.3 但没卵用还是高
接着上电检测,从适配器接口开始,第一个隔离管19v导通没有问题。

第二个隔离管测量s极是18.3V ,是从体二极管过来的,说明没有完全导通
pu4001P沟道MOS管,
G13.8以下才能小于S极导通。
G极一端接了两个电阻需要PQ4001导通接地形成串联分压。
BQ24745_ACOK 需要为高PQ4001才能导通,继续往下查

查了数据手册ACOK如果要为高,需要DCINACINVREF都正常后才可以,测量了DCINACIN正常,VREF没有电压,考虑可能是滤波电容,一看竟是之前自己补得电容,那就再换一个试试,换了一个发现还是一样,难道是充电芯片坏了?犹豫了很久,没其他办法最后还是换了。换了芯片后先打下值正常然后上电,显示待机电流0.05,好了?再用万用表量了下,公共点19V,完美!不过这只是公共点好了,待机电流还是偏高。
接着又测量了待机芯片的35v输出、基准、线性等,和测了波形一切正常。
然后又测了主板上所有的pwm芯片的供电,除了cpu的没有(因为没装)其他的全部正常。
接了个开关,主板无法触发开机,然后又查了ec的五大个条件,供电、时钟(再带的)、复位、检测适配器、程序、好像都正常,,,接着就是桥了VCCRTCRTCRST#SRTCRST#RTCX1 测到这,发现不对,桥的晶振没有起振,和同学的板子一对照 发现是装反的!
马上动手装好,然后上电,电流直接跳变到0.128!自动触发了(无内存、cpu)这次是真好了。

接又测了各个波形,上交后,领了cpu和内存 装上后外接显示器直接亮机,到此结束!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FCF8.tmp.png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FCF9.tmp.png

网友:
思路清晰,判断准确,精华,迅维培训班厉害厉害。

网友A:
迅维网都是这个套路出牌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网都是这个套路出牌佩服

网友:
在电容里放线,有装反的有掉件的都是这个套路

网友B:
下次在电阻和芯片里放线,看你怎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次在电阻和芯片里放线,看你怎样来

仔细点应该能看出来,
这如果一上电,芯片就要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