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块G41的技嘉主板USB不识别

楼主(2018-09-19):
二块主板都一样,能开机正常点亮,但就是所有的USB设备都不能识别,包括键盘鼠标等 ,是不是南桥挂了,5V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基本上都是,如果是所有都不能用

网友:
这个桥的故障率不低

网友:
就是南桥负责USB接口,一般情况下就是南桥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