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IH61MA V:1.0 四声报警

楼主(2018-09-19):
老师们好 联想 IH61MA V:1.0 三短一长 四声报警,  检测卡跑码55,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主板背面内存附近有烧断线  内存槽236脚没有3.3v电压  飞线解决断线,再次测量236和238脚3.3V电压正常后, 但还是报警不亮,测量内存其他几组工作电压也都正常,BIOS刷过,内存换过好几条,故障依旧,实在没有思路了 , 请求各位老师指点  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最后放弃了

网友:
估计是CPU底座的关系了,我之前修到一块,内存的关键点测试都正常,就是跑55,最后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