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00 显卡问题改集成 改集显方法详解

楼主(2018-09-19):
首先感谢之前有一位朋友发表过改集成 但不是很详细
在这里详细的说明一下 其实很简单
第一步:把显卡拆掉(不能去显卡电感)
第二步:把5个电阻都移动到左边的空位上
就这么简单

网友:
先收藏一下 ,希望下次可能碰到验证一下

网友:
到时试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希望下次可以碰到验证一下

网友:
简单明了 收藏学习

网友A:
移位?是去掉的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位?是去掉的意思吗???

0欧电阻移动到旁边 就是把本来连接到显卡的信号改成连接到桥  看图纸就懂了

网友(2023-07-22):
多谢分享,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已经验证,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