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华硕工厂技术出来讲解一下问题

楼主(2018-09-19):
华硕X550JX REV:2.0和X550 REV:2.1两个版本的机器,手上已经连续几台一样的故障,时显时不显,显的时候有卡LOGO的,也有能进BIOS过一会就卡死的,连续多台以上同样故障,基本上都没有修好,感觉就是BIOS不对,这个型号的有好几个版本,有REV:2.0 REV:2.1 贴纸上有210 212的字样,说明不同时候的BIOS还不能通用 。另外官网还发布了两个版本的修正独显的程序,说明他的BIOS一定有问题。如果不是BIOS问题,是不是就是独显坏了?这个应该百分百是这款机器的通病。和华硕K42JR一样,是不是又是MOS的用料有问题、?官方应该出来一个解决方案。。

网友:
想多了,这板的u,悠着点

网友:
报风险干U

网友:
时不时卡死U也不可避免

网友:
内存是不是集成的?。、、、、、、、

网友:
看看是几代的U惠普的同一板号还分5 6代的,刷错就会出现各种问题

网友:
你想多了,这个板子的通病就是CPU,你也别去找什么BIOS了,我就是给你原厂BIOSS也解决不了你现在的问题,而且论坛很多原厂的,你换个CPU就啥都解决了,别心存侥幸了

网友:
飞行堡垒这板cpu的确坏的多,这现象别搞了,点不亮了就成烫手山芋了

网友A:
过保坏坏的都是同一个地方厂商高明

网友:
现在cpu坏的可真多,集成度高了,内部哪怕一小部分出现问题最终的结果都是更换cpu或者主板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保坏坏的都是同一个地方厂商高明

主要是这块的温度特别高,应该是CPU 或者显卡设计有问题,主板特别容易弯曲。

网友:
这个一修一个坏

网友(点评):
真的是,前面两个没有修好,第三台搞CPU就挂了,这板子基本上不能上BGA,一加热板子铁定的S型。CPU怎么搞都装不平。

网友B:
为啥不在板子下面多放几个东西,顶住变形的板子呢,尤其是那种很薄的板子。另外k42jr的mos,你是说VTT供电还是集显部分的,我修过几个k42j的,目前没遇到mos坏的

网友:
本人飞行堡垒的机器到现在维修成功率为0   都是CPU坏的。。真的很垃圾!

网友C:
原谅我看成了  有清华硕士工厂技术讲解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在板子下面多放几个东西,顶住变形的板子呢,尤其是那种很薄的板子。另外k42jr的mos,你是说VTT供电 ...

K42J  4.1版本的都是改良后的板子了,之前的估计都已经报废了,哪还会修到

网友:
鉴定完毕 U挂了

网友(2019-03-11):
引用 网友C:
原谅我看成了  有清华硕士工厂技术讲解       哈哈哈

人才你牛逼啊!我服你了

网友:
这种板子应该发给饼哥看看,说U坏的我不太相信,因为有在华硕售后维修的人说不是CPU问题,返厂维修回来的主板同一块板子上没有发现是换CPU和动过大件的,具说是SVID的问题,我曾经修过几台不定时卡死的机器是SVID的时钟不稳定,杂波太多引起的,我估计这几款应该问题都是出在时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