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电脑硬盘数据恢复:西部台式机硬盘分区破坏数据恢复方法

楼主(2018-09-19):
电脑硬盘数据恢复:西部台式机硬盘分区破坏数据恢复方法

  今天接到一个客户的硬盘,客户称硬盘中了病毒,无法开机,换到别的电脑上不显示分区,怀疑是分区表损坏导致,开始制定恢复方案。

  首先将硬盘接入电脑,发现硬盘为未初始化状态,无分区显示。

  打开DiskGenius也未发现分区。

  下面我们打开底层数据恢复软件,来检查硬盘故障。

  选择打开我们的故障硬盘,首先观察其MBR分区表,发现其MBR被删除,故全盘倒搜55AA寻找DBR BAK。

  找到DBR BAK,然后根据DBR BAK寻找这个分区的DBR位置发现其DBR被删除,复制DBR BAK粘贴至DBR位置。

  依照上述步骤,寻找回填全部DBR并记录。

  根据DBR及 EBR的位置,来回填MBR。

  保存后,重新打开此硬盘发现分区恢复完整。

  重新启动计算机,发现分区正常显示,且数据全部恢复。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何天朗)提供

网友:
我也想学学  平常都是用软件搜索有些分区找不出来

网友A:
像这种盘数据恢复的时候需要先克隆原盘,然后再数据恢复还是直接在客户盘上操作呢。

网友(2018-11-21):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盘数据恢复的时候需要先克隆原盘,然后再数据恢复还是直接在客户盘上操作呢。

我一般是先做一份镜像文件,然后直接对着故障盘的盘修改。

网友:
谢谢大佬分享  谢谢大佬分享    谢谢大佬分享   谢谢大佬分享

网友(2019-04-02):
谢谢大佬分享  谢谢大佬分享    谢谢大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