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6代无sim卡 稀有故障

楼主(2018-09-19):
接到机子测试,搜索不到wifi,不读卡,拆主板发现wifi天线断了,更换wifi问题解决,不读卡故障测试有基带有串号,我自己使用的移动卡插入显示无sim卡,又换了身边移动客服小妹的移动卡,塞卡信号秒出,这就奇怪了,用我自己的卡故障依旧,9的系统,怀疑系统问题刷机测试,我自己的卡在机子里刷机,刷完后出信号,以为问题解决了,小开心了一下,可是重新拔插故障依旧,又尝试刷12的系统,测试了好几次,只要卡在机子里面刷完机是有信号的,重新拔插就没了,询问了同行说测量sim卡检测脚,实测1.76v,应该是正常的,基本排除了sim卡的问题,实在没招了求大神指教

网友:
测一下卡针阻值

网友:
不上电512 555 gnd 516 516 331 上电512 535 gnd 516 516 gnd 是哪里的问题 c3101rf扣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