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重启维修

楼主(2018-09-19):
GA-H81M-DS2重启维修,内存供电有,CPU供电1.7,桥供电1.5测量只有1.09,去到U1由它分压,
U1的2_5LEVEL,只有2.1,去到VREF_25,
VREF_25去到IO和OC15,
摘掉OC15,Q26输出1.5,亮机

网友:
原来是电容OC15有漏电啊!了解啦!

网友:
修了这么多板子,我都没有遇见过电容漏电的,除了短路

网友:
漏电很正常

网友:
刚好有一块一直放着,也是反复重启,查不到什么原因,电压都正常,IO检测脚也试过,看看会不会真的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