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C 945GCT-M2疑似通病维修!

楼主(2018-09-19):
主板现象:ddr vtt转换芯片发烫,内存供电有且正常,桥供电为0.67偏低!跑线路发现桥供电是由芯片rt9218发出!测其条件发现FB电压为0,继续追查,最后发现为前端总线场管漏电导致1.2v总线供电被拉低!更换,完美亮机,ddr vtt也不发烫了,试机一下午没问题!

与5脚,9脚相连的场管为故障点!

此图为发烫DDR VTT芯片定义!
附上板子参考图纸

网友:
图片!~不知道为什么没发上。。。。

网友:
还好,看明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