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机械革命 X6S-M2 桥短路 换了之后 找不到原厂BIOS

楼主(2018-09-19):
这机器  就是桥 烧的比较多      换了桥 之后还要刷BIOS   可以找到  原厂的BIOS  那位大神有BIOS   麻烦  传一下  124939150@qq.com

网友:
淘宝上有人可以修改。。。。。。。。。。。。

网友:
百度一下 淘宝一下   或者找厂家要 应该会有

网友:
你的备份呢?

网友:
找马云嘛  一定有

网友:
论坛里都有,或者让别人给你合成个

网友A:
今天修了一台一样的机器,一样的桥故障,换完后就好用了,也没刷bios

网友:
之前修过一台, 是换桥好的,

网友B:
怎么没备份啊,我每次要动BIOS必先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备份啊,我每次要动BIOS必先备份。

好习惯!

网友:
有的机子换桥都要刷bios

网友:
吃过亏好几次学乖了,呵呵!

网友:
先备份 如果常规的可以不考虑某宝买吧 有原厂的

网友:
有的买的都不行  慢    论坛下载的也慢    没有备份就麻烦了

网友:
一般的操作是先备份bios,换桥后需要替换bios里面的me部分再刷回到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了一台一样的机器,一样的桥故障,换完后就好用了,也没刷bios

如果不刷bios的话会造成显示比较慢,客户能不能接受?

网友:
我昨天才修了一台这样的机器,嗯,我是把原机bios拆下来,更改的ME REGOIN

网友:
论坛没有这个型号bios

网友:
桥和BIOS  有某种关系存在吧 换完桥要刷BIOS

网友:
主板和我的炫龙银魂 T1 TN15S01一样??我的电脑 现在开机键没反应,插电源后指示灯也没反应。什么原因呢。。。。

网友:
我的炫龙银魂 T1 TN15S01 现在开机键没反应,插电源后指示灯也没反应。什么原因呢。。。。
是PMU坏了?楼主有这板子的图纸吗?谢谢

网友:
淘宝没有么   我还遇到过 买不到BIOS的机器呢   没有ME合成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