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571 集显加载显卡驱动花屏

楼主(2018-09-19):
宏基V5-571 集显加载显卡驱动花屏,内存换过了 还是一样,cpu 是bga 焊在主板上 i3 cpu,因为是集成显卡 花屏 心想应该是cpu 坏了,手头有个这样的料板cpu 是i5的,拆下来植球,植了2遍才植好,焊到板上测试开机电流0.2,cpu 电压不出来,看来白忙活了,以前没试过换cpu,看来板载cpu 不能乱代换,没办法还把老cpu 重新植球焊回去,开机故障依旧,网上查了下这个cpu 比较贵一百多,给客户报价换cpu 也同意换了。但是想了下发过来换上还不好怎么办,想到这里 论坛上再找找看,竟然也有人遇到这种情况,他是刷bios 好了,那就刷吧,刷好测试,开机加载显卡驱动 竟然好了不花了 ,bios 还能有这种故障 害我走弯路了,发这个帖子希望其他人看到少走弯路。bios 我就不发了 论坛有。

网友:
那你最少赚了100元

网友:
这年头BIOS害人是不浅,怎么到处是BIOS引起各式各样的故障。

网友:
这尼玛我都看到好多个BIOS导致花屏的贴子了,弄得我花屏都不敢焊显止了

网友:
好多机器都与bios有关

网友:
这个肯定不能换CPU   是CPU也不换

网友:
原来bios导致花屏的啊,第一感觉是cpu的问题

网友:
这年头BIOS害人是不浅...................

网友:
我觉得修机器之前 像这种问题 可以再换cpu之前 先上网查下有没有相同问题 的  这样就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这种问题都有  也是神了 收藏一下 改天我遇到了 就不走弯路了

网友:
bios  问题确实蛮多的

网友:
第一次听说BIOS会引起花屏,板载的确实难

网友:
第一 CPU如果板载的话 我从来不换 第二BIOS引起花屏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