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华硕ET2013IUKI 无背光维修

楼主(2018-09-19):
今天拆了一台华硕ET2013IUKI,版号:ET2012E REV:2.0;
故障为开机有背光,用一会背光就没了。
有背光时测得背光接口3、4脚电压为30V,无背光时电压为18.9V应该是升压电路未工作。
查阅资料发现背光控制芯片PU9000(MP3394)第二脚为背光EN控制脚,测得电压为2.79V;
查电路发现电压来自PR9011和PR9010经电容PC9007过滤获得,沿线追寻实际电路发现该电压来自PR9011,电路图中的PR9010和SLQ7周边元件都没有安装;
PR9011电压直接由U18(7511B)第46脚提供,测得电压3.2V。

由于电路元件太少,初步判断为电容PC9007导致,随即拆掉电容,测得PU9000第二脚电压还是2.8V左右变化不大,
带着疑问开始试机,居然背光正常了。

网友A:
老司机真能摸,哈哈哈哈,恭喜你了

网友B:
技术可以啊   还是得花时间  再用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司机真能摸,哈哈哈哈,恭喜你了

新手新手刚好蒙对了,元件多点就没折了。您才是老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可以啊   还是得花时间  再用心

电路元件较少,从简单的下手,一试成功运气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