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581L CPU温度过高

楼主(2018-09-19):
        此电脑是客户在别人那里没修好然后拿到我这里修的,刚一开机CPU温度就达到了70多度,出风口的风确实很热。而且在设备管理器里不显示有独立显卡。i5-4200u的温度不应该这么高啊, 于是就和客户说修起来很麻烦,然后客户问换主板得多少钱,一查价格贵的很, 报价750元而且换的还是I3得处理器。客户又问二手笔记本多少钱,手里有一台惠普I5 560m处理器的本。。。。。。。。。。。经过一番沟通最后建议客户买二手台式机,毕竟是为了玩游戏嘛。最后他的问题本给他低价200元。第二天就拆机测了一下,BIOS被其他同行搞过了,所以我就先不管它了 然后把上面的黑色硅胶用酒精清理干净,一看CPU晶面上有划痕,太悲催了不能交换了,还是自己搞搞吧。这时就想上电测下CPU的供电,悲剧发生了原来还能开机的,现在不触发了,心想可能是酒精进在里面了还没有干吧,索性就把CPU和显卡下面都用酒精洗一下吧,然后吹干,在一上电一看待机和刚刚不一样了,一开机电流直接升到3A多,悲剧在次发生,这肯定是短路了啊,于是又多按了几下还剩高电流,还是再测一次吧,这时手一不小心碰到了显卡,瞬间提神醒脑,太烫了。一测显卡供电0.8欧姆,这是显卡短路了啊,想着刚刚把CPU和显卡下面都清洗了一下才这样的。酒精还没有挥发?于是有用风枪吹了一下涛声依旧,测显卡上面的电容0.3欧姆。想着破釜沉舟吧,上面带的8G内存和屏,主板修坏了也不会赔本,于是就上BGA把显卡取了下来,测显卡上面的电容还是短路,然后一看主板的显卡位置有点脏,再仔细一看就然是金属硅胶, 这肯定时客户自己或者其他同行清灰换硅胶时不小心搞进去的,清理下焊盘,再测主板上面的供电不短路了,这时主板一上电,按开机键不短路了,有跳变,感觉能亮了,上屏,,,,天呐竟然亮了,没上显卡也没改电路竟然亮了,然后装起来做个系统,CPU温度也正常了, 金属硅胶害死人啊!所以后大家金属硅胶一定要慎用啊,能修好此本纯属歪打正着,忘大神们莫喷!

网友A:
这种硅胶害死人,问题是还有很多的无脑人买。。。。。

网友:
这种故障应该是比较少见吧!看来,是原来修的技术不精

网友:
老板不错,细心,有耐心,这次赚的不错

网友:
厉害了 技术不错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硅胶害死人,问题是还有很多的无脑人买。。。。。

而且这种硅胶清理起来也特别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