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变压器怎么解读?

楼主(2018-09-19):
如图:

有没有大神指导

网友:
变压器是电感的一个分类,属于电感。。。。

网友(点评):
说得非常正确!

网友:
上面的字,大部分都是编号类的,没有解读意义,标记绕组数据的除外

网友:
回复都需要审核???审核的人跟帖得了.....只看不发言

网友:
毫无意义的数字

网友A:
六根引脚和六根一下都是电感。变压器至少8根引脚。

网友:
变压器 能吧电压变成 12 30 等等 ,电感就不能变压

网友B:
那引脚定义呢,只能看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引脚定义呢,只能看电路图?

最简单的方法:电感一般(注意:指一般)只有两个脚,变压器则一定有初级、次级两个绕组!
其它的,最好自己百度一下。
别指望这样的帖子能有多少人耐心给你解释上课普及常识。

网友:
好久没说过话了。
电感,字面上的意思就是电感器。具体什么是电感器,百度上有非常详细的解说。
变压器,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这是个具有电压变换的东西,变压器有好多讲究的东西,例如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工作频率,以及输出功率等等。楼上有朋友说变压器一定有初级和次级两个绕组其实不完全准确。在以前市电供应不稳的时代,很多家庭都有调压器,里面的变压器叫做自耦变压器,这是变压器中的一个种类,一般情况下是没有初级次级隔离两个绕组的。控制电路板一般都在两个抽头之间取电,少数会有一个隔离的独立绕组。很少见了。
变压器的每一个绕组都具有电感器的特性,因为具备了电感器形成的条件,例如线圈,磁通路。
在开关电源里,电感器也并不是只有一个绕组。常见的单端反激式隔离变换器就利用了一个综合了变压器和电感器两者
特点的元件,在电路最基本的构造中它是储能电感,却又同时具备了变压器的电压变换和隔离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六根引脚和六根一下都是电感。变压器至少8根引脚。

你说太片面了把,4根就可以是变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