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2018-09-19):
现在桥都是多大阻值才对啊  今天两个本  一个阻值15  桥是slj8c  另一个是阻值10  型号忘记了  但是都能开机。。。。   到底正常不正常啊  slj8c的桥供电那个电杆  特别躺   slj8c的问题是开机不认硬盘  另一个是不显示 怀疑显卡   到底是不是正常的啊

网友A:
一个阻值15 另一个是阻值10   你这桥的阻值测试什么的阻值 ?  正常确实很低 10  15的都不能说不正常

网友:
很烫不代表桥坏,不认硬盘有可能桥坏,阻值低很正常,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拿个相同电压的线过去烧,SLJ8E系列的桥都干了多少个都记不清了,发热严重,易损坏,至于不显示,这个可能性就太多了,需要结合电路跟主板型号去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阻值15 另一个是阻值10   你这桥的阻值测试什么的阻值 ?  正常确实很低 10  15的都不能说不正常

另一个是桥slgz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阻值15 另一个是阻值10   你这桥的阻值测试什么的阻值 ?  正常确实很低 10  15的都不能说不正常

还有就是  slj8c和slj8e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