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科云1037小主机不开机

楼主(2018-09-19):
如题,初学芯片维修,碰到个难题,华科云1037小主板不开机,接维修电源待机0.1a,按开机键没反应,用手摸了一遍,内存旁边一个八脚芯片烫手,是不是它的原因?这是个什么芯片呢?应该怎么一步一步去判断呢?还望老鸟解惑:daxiao:

最后一张图的这个芯片,在内存旁边

网友:
这种小板 图纸资料不好找 你还是初学 估计相对不好修 建议初学 找点有资料的对比维修
这个可以找专业的给你修好

有芯片烫手就推断下芯片的作用  查出不正常的原因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找芯片的pdf看看 是什么  小工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