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飞行堡垒GL552VW掉显卡驱动

楼主(2018-09-19):
华硕GL552VW REV2.0的板子,驱动能打上,集显正常,运行3D程序立即显卡驱动就掉。显卡换过,主电压及各组副电压都正常,求思路。。。。
这个板子进系统用集显的时候显卡供电和副电压都是没有的,只有当运行3D程序需要用到显卡的时候才会有。还有一台同样的机器,BIOS对换过,不是BIOS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正常的运行3D电流从1.几直接飙到4A左右,问题是不正常的这个机器运行3D所有电压也出来了,但是电流还是1.几

网友:
考虑一下显存吧,之前遇到过显卡感叹号的,换显存好的

网友:
这个没有感叹号啊,实在不想动显存,显卡供电也换了,显存有问题一半会花屏一下再死机啊,这个也不花屏

网友:
独显集显驱动都打上了,就是不能用,一用就出问题,先报驱动掉,再过一会死机

网友:
谁有这个机器的完整版的图纸给一份啊,怎么流出来的只有个框架图啊,好人做到底啊

网友:
就没有人碰到过这种问题么。。。。。。。。。。。。。

网友A:
这故障也真是够奇怪的,试下把cpu也换下吧!

网友B:
你的意思就是显卡能认到,能打驱动,就是不能干活对吗?一干活就消失对吧,那你显卡先换了再说,至于显存嘛,随手就换了,这都是小事而已

网友:
复位信号/条件还保持了么,遇到过PG和RST不稳定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就是显卡能认到,能打驱动,就是不能干活对吗?一干活就消失对吧,那你显卡先换了再说,至于显存嘛 ...

显卡已经换过,确实可能是显存的问题,阻值偏低,这个显存还要订货,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故障也真是够奇怪的,试下把cpu也换下吧!

你这建议还不如换板子了,,。。。。。。

网友:
供电稳不稳定测一下

网友:
这个没有图纸的,n16p的显卡不容易坏,建议换板

网友:
关键是运行3d的时候电流太大  这个可能是显卡方面的问题吧

网友:
考虑一下显存吧,之前遇到过显卡感叹号的

网友:
几天前也遇到过同样问题 好像是神舟的大短路 CPU附近电容坏了 摘掉就好了 能显示 一玩游戏就花 死机 最后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