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R9 390独立显卡的怪病,供电正常就是不显示

楼主(2018-09-20):
手头有张R9 390酷能8G显卡,症状是坏了不显示,主板POST不过VGA,测试各项供电都正常,晶振起振27M,有主副两个bios芯片,bios也换过好几个网上找的同型号,一样不亮,插槽耦合电容前后对地阻值都是正常,测试时用的HDMI接口,PCIE耦合电容是换过的,显卡核心加焊过,atiflash -i也能正常读出设备ID和bios,什么都好就是不显示,开机测试主板自检灯VGA卡不过

弄了几天头都大了,有经验的大神提供下思路,或者有亮机bios的提供下,是不是bios有验证啊,提提建议有用没用再说,先谢谢了

网友A:
你能确定显卡芯片是好的吗

网友B:
主板不抓卡,不抓卡,金手指耦合电容,A卡金手指旁边有个5脚的复位芯片,晶振,再仔细查查有没有撞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确定显卡芯片是好的吗

除了拆下来代换,其他阻值都测了没问题,不短路不空脚,用集显开机看可以看到信息,8G的显存只有3G,难道显存坏了会开机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不抓卡,不抓卡,金手指耦合电容,A卡金手指旁边有个5脚的复位芯片,晶振,再仔细查查有没有撞见

你说的是那个门电路芯片吧,测了,电源ic各项条件都有,就是不能显示,不能开机,显存坏了会这样黑屏吗

网友:
我的一张卡和你的现象一样,应该是核心坏了。主板强制集显进系统可以识别独显的型号,但装驱动有叹号的。用独显启动卡在62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