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维修LZ57

楼主(2018-09-20):
LZ57修机流程
拿到主板后,检查了一下发现,主板上有几处维修的痕迹,先放两张全板照

然后用万能表大概测了一下,公共点对地打值为零(一般对地值为零都是滤波电容短路)只有查了一下公共点的滤波电容,以及去往pwm电路的滤波电容,还好不是很多,只能一个一个拆喽,拆了一两个就拆到一个电容下面有铜丝
取掉,装上,就准备对公共点打值的时候,发现公共点旁边的mos管装反
又重新装了一下,公共点对地打值已经正常,

然后上电(上电要提前看一下主板是不是还有短路,没有的话,才可以上电)上电发现电流不正常0.53,查了一下是假公共点,pu4001没有完全导通,pu4001G极需要经过PR4002PR4003串联分压才能导通,要想串联分压,BQ24745_ACOK需要控制复合管导通接地,
BQ24745_ACOK又从BQ24745芯片产生,这是一个充电芯片,查了一下数据手册,这个芯片要想工作必须要有供电,开启信号,检测适配器,和基准。测了一下,ACIN,和基准都没有。查了一下ACIN是由适配器电压经过PR4006PR4010串联分压
看了一下主板,发现PR4006没装,在料板找到一个,装上,ACIN已经正常啦,就是还没基准,看看基准是连接一个电容接地,在看了一下主板,又是没装,
装上后,基准已经出来了,公共点也正常了
接着修待机3v/5v
,发现有好多缺件,
找个料板,补了一下。

3v/5v竟然神奇的出来啦。又测了其他供电,就VCCSA没有电压,查了一下,发现自举电阻PR4803,和自举电容PC4807又没装

在料板上找到了自举电容,没有找到电阻,查了一下是0欧电阻(可以直连)补上以后VCCSA已经出来了,又测了其他二级电压,供电都已正常 ,待机电流也正常啦(0.11v)装上cpu,内存,竟然亮机啦
小小白维修结束。

网友:
没有图片。。。

网友:
图片上传方法不对 图片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