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小板上电没反应故障修复过程

楼主(2018-09-20):
技嘉Z77小板上电没反应故障修复过程

  同行拿来一张技嘉Z77小板,说是上电后没反应,风扇什么的都转。

  接手后发现情况确实如此。

  先检测各大供电,情况如下:

  内存供电1.52V,正常;

  PCH桥供电1.05V,正常;

  VTT总线供电1.05V,正常;

  VCCSA系统代理供电0.95V,正常;

  PLL锁相环供电1.83V,正常;

  CPU核心供电0V,不正常。

  测PCI-E槽A11复位点和A13、A14时钟点发现都是0V,因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此板缺少时钟信号。

  1155架构,当PCH的各路基础供电正常之后IO发出APWROK信号给PCH,在32.768K晶振和25M晶振的作用下PCH的ME模块作用并通过SPI总线读取BIOS内部的ME固件信息发出全板时钟信号,并延迟发出PROCPWRGD信号给CPU,CPU在有了时钟和PROCPWRGD信号之后CPU启动SVID时钟并发出SETVID_FAST包,经过翻转并应答之后电源管理芯片确认到SETVID_FAST包,读取电压值和SVID协议参数,进而发出CPU核心供电给CPU。

  首先查25M晶振,2脚都有0.5V左右的压差电压信号,算正常。

  桥的APWROK信号由IO芯片IT8728F-GB的第63脚发出,实际检测发现是0V低电平信号。此故障得知IO无法发出APWROK信号,进而导致PCH无法发出全板时钟信号。

  现在来看APWROK信号,上拉部分有R52 1K电阻提供,实际检测发现R52阻值符合1K且一端有3.3V的高电平,因此可以判断和上拉没关系。

  那要么就是IO发出的APWROK条件没满足,要么就是IO自身损坏。百度找来一张IT8728F通用版的PDF,打开后搜索PWRGD的时候发现了这么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有6个条件决定PWRGD信号的发出,技嘉的IO虽然是带GB也就是技嘉专用的,但整体结构脉络功能还是和通用版的并无实质性的区别,仅仅是在针脚定义上不同罢了。因此有理由相信通用版的条件适合技嘉板。

  测IO的3.3V供电,实际检测正常;测IO的第102脚SLP_S3#信号,实际也是3.2V正常;测IO的第127脚,第126脚,第123脚的12V、5V、3.3V检测信号发现这么个情况:

  有电阻丢失且焊盘上面还有掉线,通过测量发现第127脚的12V检测引脚是0V低电平信号。

  缺少的是R23 75K电阻,料板上找个75K电阻焊接并飞线。

  再上电诊断卡跑码15-53并停住,板载蜂鸣器报警,提示无内存。

  上内存接显示器,没多久进入到技嘉BIOS界面。

  接硬盘做系统拷机测试,都是一气呵成,板子算正常修复。

本文作者:轩辕四天

网友:
技术不错,详细

网友:
大神,赞一个,修得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这样的情况我一般直接认为IO坏了就换IO。看来还是需要先检查一下条件是否满足先,不然白换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楚,功力深厚        ,厉害

网友:
时序很重要啊,维修也需要实时更新,与时俱进啊

网友:
轩辕大大的帖子思路一向是非常清晰的,不过他的 ID 是 轩辕思天 啊,四天 是什么鬼

网友:
按照时序修机确实不错的思路,值的学习、、、、、、、、、、、、、、、、、、、、、

网友:
12V电路有问题不是掉电吗?不能再触发。

网友:
如果是我的三把爷不行的都不想修了

网友:
看来技嘉1155的板,用了几年后这样的问题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