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和ati的配合 不跑码

楼主(2018-09-20):
最近维修几台机器 都是INTER加ATI的显卡组合    都是看着电流像不跑码 死电流 刷BIOS 换内存 换CPU 都没有用 最后加焊显卡OK  这个配合挺奇葩的   大家可以先用风枪吹下显卡  就显示了  Dell的有一台报警5声不显示 也是加焊好了

网友:
AMD/ATi显卡或北桥是加热下就显早就是通病了。
并非CPU是Intel才这样

网友A:
ATI, AMD一直都这个情况吧。不是现在才有这个情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I, AMD一直都这个情况吧。不是现在才有这个情况啊

可能是我之前不注意吧  不是AMD的北桥 显卡也会导致不跑码

网友:
确实,原来碰见过几台,一看是ATI的直接加焊

网友:
对,大爷的我上次也碰到一个D630,死电流不跑码,用风枪对南桥,显卡都没有反应,后来我焊下显卡居然好了,大爷的,完全不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