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Z57 实地学员维修

楼主(2018-09-20):
身为一个笔记本维修的小白,来说下纬创LZ57 10290的维修心得。嘿嘿,心里有点小高兴毕竟第一次修板。OK开始
主板正反照片

检查了下主板外观,没有严重烧坏,没有进水或认为损坏。有被别人修过,有缺元器件然后就纷纷补上。再测量了各大电感对地值,顺便也测了公共点明显短路....
原来是电容下面有铜线....
而且PU4001  MOS管装反了...
示波器捉了各个公共点已经正常
到了PU4103 待机芯片时发现有19V供电但是没有PWM输出于是查了下条件
发现EN脚装了个电阻。果断把电阻拆掉
PWM正常输出3 /5V
电感前段

上管G
PWRBTN#
插上内存,读取有内存SMB波形
跑码亮机

网友A:
这是上家做的手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上家做的手脚吗

这是实地教学时,用好板做的故障
主要锻炼同学们的维修思路。对于没有修过机器的,有很好的练习效果

网友:
接下来你的重点就该放在多总结多修了,理论加动手吧!你会变成老司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