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黑屏问题

楼主(2018-09-20):
接了一台华硕k40ab  AMD笔记本,大家都知道这本子设计缺陷散热问题,再加上是AMD平台显卡桥容易虚焊或者坏掉。当时拿来是不显示,吹吹桥亮机,接下来加焊桥装机 ,但进系统后又黑屏,但能听到系统声音,反复开机几次都一样。拆机加焊显卡故障依旧,想着显卡已坏手上又没有现成的显卡,只能订货了,订显卡的时候顺便也订了桥芯片。两天后收到显卡桥芯片后赶紧换上显卡,结果故障依旧,换桥也一样,回头想想本子出问题是在进桌面后黑屏,因客户原机是xp系统,换个w7试试,换完系统后解决问题,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像我都是机子弄亮了 先拿自己的盘  进系统测试好  再上客户硬盘  如果有问题 就能迅速锁定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看样子是显卡驱动问题呀,有些机器特殊一定得win7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