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公司转来的联想扬天A4602t,IH61M V4.2主板BIOS坏,刷完后报价,机主又不修了.......

楼主(2018-09-20):
如题,开机响2短声,集显和独显都不亮,拨掉内存不停的响,看来已经过了内存,根据经验,应该是BIOS的问题,为了确定故障,只能刷BIOS试试,刷好后亮了,报价50(含税)给上家公司,过了3天都没回话,第4天回话,说不修了.估计是他们又加多价了,100多,买好板才200元,所以客户就不修了.擦,我这费力的检测,维修,最后他来个"不修了"三个字就打发了,真令人生气.真想把线都割了,解气.

网友:
这板子确实便宜  还原故障吧

网友:
只有还原 了  可以在原有问题 再加点问题撒

网友:
找个地方做手脚,,也算对的起自己,

网友:
做手脚搞到下家也修不了:lol

网友(2019-01-31):
没上传个BIOS?这个机器有两个BIOS芯片,刷哪个?

网友:
品牌机里面就是一砣垃圾,渣的不能再渣的配置,缩的不能再缩的规格,坑的不能再坑的价格。只有一个优点:配置基本都是正品。另外还有一个不知道算不算优点,就是机箱很重

网友:
这种事情最TMD坑,直接搞坏BIOS,再内存部分再弄个坑出来这样才解气。

网友:
修好了又说不修的,确实 让人恼火啊。。。。

网友A:
责任在中间商,又不在客户。
做手脚搞坏板子,没有必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责任在中间商,又不在客户。
做手脚搞坏板子,没有必要吧

确实是,经过这种中间人不干活还加价的,给客户增加成本,干活的却挣的钱更少,还容易造成检查完后不修的结果。

网友:
这大过年的  放个烟花不过分吧  我不放多  就一响  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