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1625p有CPU供电,无集显电压

楼主(2018-09-20):
工控主板。能开机没有显示。检查无集显电压,UP1625P-24脚SPWM控制UP6281S8电源管理2脚。现在UP6281S8芯片2脚有1.7v的电压,没有输出集显电压。两个芯片的已经换过了,问题还是一样。哪位大师提供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A:
先不要纠结这个电压,有些是要跑马出显示才会出这个电压的,查其他供电 ,时钟 ,复位看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纠结这个电压,有些是要跑马出显示才会出这个电压的,查其他供电 ,时钟 ,复位看看正常不

应该跑马了 开机电流1.7A,不插内存会报价了。

网友:
集显电压要跑码了才有的吧,楼主还是看看跑码了吗

网友:
什么机芯,别人都不知道,出集显电压时序与机芯有关。

网友B(2023-03-06):
有哪位大神,知道Up1625满足什么条件24脚才输出信号。能跑码过内存,键盘灯不亮,不显示,插独显也无显示,测量up1625的24脚无波形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