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00主板重启不显示,分享BIOS

楼主(2018-09-20):
型号:联想G5000 CIBTI_BTDD-LT_15EZ5-011000_V1.0故障:开机正常,重启不显示。

      联想G5000的主板,开机正常,重启不会显示,电流停在245毫安,不动。在论坛搜索,也没找到可以用的BIOS,只好从其地方尝试,换了IO芯片,没用,仔细观察主板外观也没发现问题,于是就把主板上的条线帽挨个对调,当调到CPU散热座旁边TXE_UNLOCK时,机器奇迹般的好了,于是备份好机器的BIOS供各位使用。

最后贴出CPU型号,BIOS文件大小8M,可别下错了。

3.36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14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网友A:
大家不要下,刷了开机0.15A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不要下,刷了开机0.15A不显示~~~~~~~~~~~~~

是什么情况呢?你的机器版号对吗?CPU型号看懂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不要下,刷了开机0.15A不显示~~~~~~~~~~~~~

最开始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你的机器版号对吗?CPU型号看懂了吗?

benga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2019-01-06):
这个机器不知道为什么刷备份BIOS不显示

网友:
刷了几个别人备份的都不行
直接刷不进去,写入错误

网友B(2019-06-03):
此机器是  1.5V的抵压  BIOS  用常规编程器刷  能读不能写 写入错误  请大家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机器是  1.5V的抵压  BIOS  用常规编程器刷  能读不能写 写入错误  请大家注意

打错啦 是 1.8V

网友(2020-03-29):
我的和这个同型号的 cpu不一样(SR1UT)也是8M的BIOS刷了这个不跑码,原来可以亮机的,就是偶尔掉电 我是想刷BIOS试试  这个没有刷亮。

网友(2024-03-08):
还无法重启,

网友:
20442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