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杂牌电源的困惑与好处。。。。。。。。请师傅指点一下 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18-09-20):
         杂牌电源 勤达, 正常关机第二天 开机就炸了,拆开一看 炸了保险管  和一个R509 电阻  这个电阻已经看不出原来阻值多少了,,想咨询一下师傅们。
         修这类杂牌电源好处的,空间大 灰尘非常少,要么挺好修,要么修 不了,,,,,,
         困惑就是,不知道又抄谁家的板,又精简,完全不按套路。。。。

网友A:
这个电阻我记得应该是500-600欧,是启动电阻。

网友(点评):
你就扯吧?这明显是S极过流检测电阻,即使是启动电阻,也得在你那个数字后加两个0以上!

网友B:
看线路应该是个0.几欧的保护电阻吧,这个电阻烧坏的话基本上线路还有短路,请检查功率管。

网友C:
应该是辅助电源开关管的对地保护电阻,为0.33-1欧1W左右,2N60肯定是挂了,小开关变压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我记得应该是500-600欧,是启动电阻。

电阻烧糊   不过还能看出一点 色环  第一环  (褐色)   第二环(无法辨别)  第三  环 (可能是金色)  第四(可能是金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辅助电源开关管的对地保护电阻,为0.33-1欧1W左右,2N60肯定是挂了,小开关变压有问题。

电阻烧糊   不过还能看出一点 色环  第一环  (褐色)   第二环(无法辨别)  第三  环 (可能是金色)  第四(可能是金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线路应该是个0.几欧的保护电阻吧,这个电阻烧坏的话基本上线路还有短路,请检查功率管。

电阻烧糊   不过还能看出一点 色环  第一环  (褐色)   第二环(无法辨别)  第三  环 (可能是金色)  第四(可能是金色)

网友D:
这电源你是练手的吗     感觉没必要修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源你是练手的吗     感觉没必要修啊                                  ·

不是练手,好多年没搞了 全部忘记了  碰巧遇上了 又捡起来 修修

网友E:
这个电阻我记得应该是500-600欧,是启动电阻。这个电阻我记得应该是500-600欧,是启动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阻我记得应该是500-600欧,是启动电阻。这个电阻我记得应该是500-600欧,是启动电阻。

好像不怎么对呀  500-600欧 应该 第一色环  应该是 绿色 或 兰色 开头呀。这个是 棕色 开头  恐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好像不怎么对呀  500-600欧 应该 第一色环  应该是 绿色 或 兰色 开头呀。这个是 棕色 开头  恐怕。。。

参考老天的数值,ATX待机电源的开关管S极过流检测电阻一般在几欧左右,先搞3-5欧的代换试下,不行再慢慢降低电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参考老天的数值,ATX待机电源的开关管S极过流检测电阻一般在几欧左右,先搞3-5欧的代换试下,不行再慢慢 ...

回去我试试看,我记得另外电脑 应该还有一个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