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P 板号VIQYO NM-A031

楼主(2018-09-20):
联想Y430P 板号VIQYO NM-A031无待机,通病,目前陆续修了五台,都是同个位置故障。因为最近维修比较累,就简单的陈述一下,望见谅。

测待机无电压,按键板无电压,然后测PL302,只有2V电压,正常来说应该有18V以上

PQ301 302的控制脚有18V。P管18V肯定就不行了。再看下图纸,是几个小管负责拉低这俩管的控制脚 。

PQ307拉低PQ301 302的控制脚 。我没有测。这小管好找,费板到处都是,我直接换之。然后插电,待机电流0.004.故障解决。

OK。到这咯,最近修机累,晚晚修到十点多,最近又收了个傻学徒。操蛋更累了。
麻烦大家加点!谢谢

网友:
你的桌子有点小啊

网友:
学习了,谢谢你的静心分享。

网友:
修了很多这款本,还真是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也算幽默中人,呵呵,多谢楼主的慷慨分享,以后遇到这机器就算是福音了

网友:
加分加分,差点忘记了,楼主有时间也麻烦帮我整两分,分穷啊

网友:
辛苦了楼主   都是辛苦钱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啊,一般就是pcin拉低了

网友:
这个板子修过几块 故障现象一样 不过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板子经常修,不过第一次碰到LZ的故障,不过是好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2019-09-05):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