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42C12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9-20):
TCL L42C12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TCL L42C12液晶电视

TCL L42C12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不开机 保护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TCL 42C12液晶电视,维修师傅送过来说弄不清楚是什么保护,液晶电视不开机。

  接机检修,测电源,待机5V正常,开机瞬间输出12V、24V都有,随后电压下降为0V。整流部分PFC电压从450降为310V,观看电压板构造,这种板是原装三洋MIP988A-J板,24V和12V是由输出待机5V,控制12V到电源板上的立式小板 ,小板上有闪存 数据保护驱动电路。如果高压异常闪故障代码灯,6下为高压 灯管坏或者接触不好.观察代码灯不亮,开机电源指示灯为蓝色,分析不存在数据坏,应该在控制小板上问题或者是供小板起振电压不对。

  查图纸找到小板供电脚测试供电12V,慢慢下降到0.4V,测待机输出16V正常,经BQ5得到12V,怀疑BQ5不良,更换后 开机电压偏低,有图像有声音,测PFC电压只有230V,奇怪就算PFC电路不工作也有300多V左右,再没更换BQ5之前 还有450降到310,难道滤波电容失效?更换后开机。测电压380V输出电压正常,后分析估计是滤波电容慢慢失效导致BQ5坏。

TCL L42C12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

TCL L42C12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3

TCL L42C12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4

TCL L42C12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5

附上图纸、数据各一份:

网友:
好技术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