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麦芒显示屏5进水引起不充电一例

楼主(2018-09-20):
机型:
        华为麦芒5
故障:
        自述使用中不充电不开机
初检:
         有拆无修无进水,充电异常。有时联机可以出cd驱动器;有时无反应;充电中电流一下有一下无交替闪烁,有时会震动一下。见下图(另一张图和点位图在一起,在后面)

维修过程:
        根据第一步的结果分析。充电电路可能有问题,也可能是开机有问题。先修充电,有时候充电修好了就开机了。
        拆开看了看,主板没有进水,没有维修,但是有个储能电感烧了个黑点(图在后面检测背光电压哪里)。电感边上有个二极管,初步判断和充电或者背光有关。
        充电有时候有震动,且有时候能出驱动器。说明可能是电池电压不足造成不开机或者开机不正常。先测量电池电压为2.6v,不够。直接用维修电源给它充电到3.7v试试。还是一样故障。先上用到的图纸部分。

        对着原理图抄起万用表一顿猛戳,充电电路正常,电源芯片输出的主供电正常。
        查图纸发现烧坏的电感和充电电路无关,乃是背光电路的升压线圈。顺手万用表戳了一下,输入端有电压,输出端没有。
        先换了再说,换完输入输出都正常了。可以每次都能充电,每次都能联机了,也能开机出驱动了。但是还是黑屏的,而且扣屏上去主板的大小电源及周边一片非常烫,又找不到发烫元件。尝试去掉屏幕发现不烫了。可是为什么不显示呢,灯光下看了半天都看不见图像,电脑显示又是开机了。难道显示电路有问题?抄起万用表又是一顿操作行云流水。工作条件都正常呀!难道是屏坏或者是那种无灯光就看不见图像的屏???!!!暂且当它有显示吧。
         转战升压电路。升压芯片烧了?前面测量显示条件和换电感时已经顺手测量了背光工作条件是正常的。再扣上屏测试背光输出,电压为0v,什么鬼???!!!由于这个机子升压芯片集成在小电源pmi8952里面。那就先换一个排除一下电源坏吧。

换完后满心欢喜的准备收工。开机的时候顺手摸了一下电源位置,烫的我爪子都起泡了。事情果然并没有简单啊!请继续看图

都烧红了,我的天。赶紧拔掉充电器抠掉电池查图纸,位号LB401,功能LED+保险电感这,,,,,这 ,,,,,这 , ,  难道是因为屏问题烧了电感的???!再去掉屏-----正常,扣上屏---烫死了,,,,又没有屏试。
          不装屏开机正常切不发烫。不装屏量一下屏背光输出电压看看,3.6v左右,正常。再打一下两条背光回路对地值看看,460多,正常。
         转战lcd屏幕上,找到对应的脚位打值,发现屏背光正极对地短路。元凶看来是屏幕了。拆开看看吧。晕,进水的!!!!!!!!可能顾客也不知道吧,不然我可就被她坑惨咯。

最后一张图可以明显看到最右边那颗led严重腐蚀。估计就是它了。用镊子挑了挑腐蚀物,再量不短路了。扣屏开机灯光正常了 ,图像也看到了,主板也不发烫了。元凶就是它了,一系列问题的元凶啊。
灯带腐蚀比较多,本来这种换背光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手里没材料,顾客也是要求修开机能取出里面的资料就行。遂取出led灯带对其清洗,飞线修复。灯带为8串2并,两组交叉。修复后如下图

维修结束

维修总结:
        这机子问题其实并不复杂,但是顾客没有说进水导致,也许她自己也不知道。而且这个背光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其实并不常见,常见的一般就是背光不亮,不会有发烫 开机和充电异常这种。这就造成维修时走了很多弯路。还有一个简单方法是拆开先别去查电路什么的。直接更换烧坏的元件试机,不行再查电路。

网友A:
顾客不说明情况,修的人被坑很正常,最怕见到这种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顾客不说明情况,修的人被坑很正常,最怕见到这种情况了。

对 盲修 !还有就是入坑!

网友:
哪里找的图纸啊哪里找的图纸啊啊实打实的

网友:
图纸难找啊  楼主能共享下图纸就完美了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下图纸吗,下面呼声嘛高的

网友B:
华为的机器真心不好修,图纸太少了。能搜索的就更少了。

网友:
图纸太少了。能搜索的就更少了。。。。。。。。。。。。。。。。

网友:
这种隐形进水的,真害人啊。如果有屏可以试机,应该就会少走些弯路

网友:
很多这样的,顾客来来你问他什么问题引起故障,他比你还牛说的头头是到,说的好像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然后以修理问题找出来了他就开始支支吾吾的,说白了就是想压价

网友:
在第一次裸板开机不发热且测量背光电路正常时就应该着重考虑外设测量外设......

网友:
楼主老司机! 修手机多长时间了?佩服佩服啊

网友:
头一次看到手机屏幕也可以换背光的,以为集成在一起,都是换总成的

网友(2018-10-27):
感谢分享,经过楼主的解说再跑一遍图纸,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