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6不开机CPU上盖电流维修案例

楼主(2018-09-20):
    平常都在修同行机子一直没时间发帖子,今天分享下昨晚的修的机子 感觉挺有意思
一.拿到机上电0-80 0-8反复跳变和同行描述的一样不开机
二.拆掉硬盘刷机爱思(个人习惯)刷百分之11  DFU无法转到恢复模式  电流表电流一直再70MA(如果有进恢复模式 会跳100左右回到80MA)注:拆掉硬盘爱思刷应该是百分之13或者19无效序列号
三.测所有供电都正常但是I2C0的R0302只有1.6V  R0303无电压打值R0303短  测容量1.7K 正常2.2K  这条线通显示 PMU和背光  同行描述客人用着用着不行的那我先拆显示(有点犹豫发现背光二极管发黄)  拆掉显示不短了再换个电阻电压就正常了

四.装上新的显示IC机刷到百分之17报错发现屏幕没显示LOGO和没背光

五、装上硬盘开机电流正常测5.7来确定有没有显示测完有5.7确定没背光

六、测背光供电阻止 603不对我的表正常480-520  换掉二极管和背光还有升压电感 背光也正常了修机结束这(修背光最好吧升压电感换了无论他好不好都换 避免用几天返修)

0-80不一定是CPU上盖问题大家修机时多测测 最后一句送给做机的旁友(朋友)  多读书多看报少吃零食多睡觉多研究多探讨少钻牛角多请教

网友:
手机维修界的大神。。。。。我什么时候能到这个境界

网友:
学习了,楼主修板子很有条理很仔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A:
要是再多一点细节的东西就好了

网友:
这手工 是老司机了 手机我还没有维修过 准备去基地培训

网友:
老司机带带我

网友:
上盖电流好多是I2C总线上的芯片出问题了,比如灯控、显示、USB控制、指纹、摄像头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再多一点细节的东西就好了

够仔细了胸弟

网友:
要是再多一点细节的东西就好

网友:
很好的思路  学习了  .........................................

网友:
手机维修界的大神。。。。。。。。。。。。。。

网友B:
楼主经验比较丰富,升压二极管损坏一般都是由于电感匝间短路造成的,一般二极管损坏的机器单独换一个二极管后电感会很热,屏幕亮度会下降

网友C:
手机主板还有人修啊 我自已的手机坏了就换 懒得修了 过保就换了

网友:
手机这东西看着头痛,元器件太小了 ,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经验比较丰富,升压二极管损坏一般都是由于电感匝间短路造成的,一般二极管损坏的机器单独换一个二极管 ...

不是电脑出身我原理没那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主板还有人修啊 我自已的手机坏了就换 懒得修了 过保就换了

手机主板才考验手工  电脑只有会测工作条件就行

网友:
哎,学了几个月修手机,什么都没学会,与其说没学会还不如说什么也没教,只记得第一次出现这种电流师傅就说CPU炸了,然后让我拆CPU,真是坑爹

网友:
不错  又长知识了   多发点好贴  我来继续学习

网友:
思路很明确,理论功底也挺扎实的啊.学习

网友:
幸亏我还没翘上盖 我也测i2c总线去我电流也是79在哪停住了 拆了硬盘刷机报错4014

网友:
历害了,我的哥。学习一下。

网友:
对,I2C总线出问题好像也是80MA。楼主经验老道

网友:
又长知识了   多发点好贴。。。。。。。。。。。。。

网友:
其实还是背光引起的I2C不正常吧

网友(2018-10-20):
    这个技术         差不多够用了

网友(2018-11-28):
学习了,楼主修板子很有条理很仔细。

网友:
看到天梭,看到115C,在看到狗头,想到音箱

网友:
哥,是我。我下广州了,在实习。

网友D:
哥,我现在手工好多了。干CPU是手到擒来!:lol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好文收藏了。希望楼主以后多发些这样的好文章受益匪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哥,我现在手工好多了。干CPU是手到擒来!

我都不干CPU了   做做普通故障 够吃喝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都不干CPU了   做做普通故障 够吃喝就行了

我修故障很吃力,一看到要查我就怕,修个故障都修半天,别的同事就叫我专帮他们装CPU我就专职在装CPU.

网友:
多读书多看报少吃零食多睡觉多研究多探讨少钻牛角多请教 经典

网友:
新手就是要这么刻苦 没有苦那里有后来的甜美的生活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