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9-20联想G410通电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8-09-20):
----今天接到一个下面乡镇客户的机子,说通电不显示。接到机子,习惯性拔掉电池,接稳压电源开机测试。果然,触发后电流停在0.18,0.20左右。目测电流,以为哪个二级电压没有有正常转出。于是拆机,一个一个去测量。
-----待机3V,5V波形正常。后级转出的3V5V也正常。(这个是我个人习惯,很多人认为能触发了,就不需要去测量3V5V了,因为能触发。但是事实经验告诉我,测量一下,可以为后面省去不必要的麻烦)

------测量 内存1.5V正常,+1.35V_CPU_VDDQ正常,1.05V正常,显卡0.94V正常。测量到CPU电压是,发现CPU电压只有0.65~0.45V。明显不对,示波器测量波形,感觉非常微弱的一个波形。以为CPU PWM工作条件不满足。继续测试PWM的工作条件

15脚VCC 5V  36脚VCC 5V都正常。1脚EN,3.3V正常。既然电压和EN都正常。那就要测试CPU的VID了。后来的VID已经演变成SCLK SDATA  ALERT这三个信号。示波器测量这三个脚位没有波形,万用表也测量到没有电压。感觉就奇怪了。因为这三个信号之前无论是台式机主板,还是笔记本主板,都测量到过。都是一个小波形,万用表测量的话,也是有个1点多伏电压的。这个一点都没有,确定不正常。故障点应该就在这里,VID不正常,导致CPU电压不足。或者说没有正常输出。继续追踪这三个信号。发现到了这里

SDIO和SCLK(并未说错,每个主板命名不一样)接了上拉电阻到电压+VCCIO_OUT.于是测量这个PR906 PR910电阻的电压端,发现电压为零。追踪这个电压的来源,看了半天图纸,觉得这个电压可能来自CPU内部。

因为图纸上,1.05V的电压和这个电压之间的电阻,是没有连接起来的。

在这里,陷入了维修死角。我并没有尝试把电阻R78短接起来。因为我觉得,RD这样设计,肯定是有他的道理。于是怀疑就出来了,莫非CPU挂了?还是CPU的这个电压转出缺少条件呢?左边看看,右边望望,表笔戳戳,毫无结果。十分钟过去了。于是就翻阅论坛看看吧,看看有没有大师修过这个故障。翻阅了无数帖子过后,没啥收货。干脆搜索一下这个电压信号。一搜,您别说,还真有好几个。

看到了上面这个仁兄的帖子,收益匪浅。我跟着他的思路去找PWM 30脚的信号VRMP.测量这个电阻PR907。一测,阻值1K正常。怕电阻虚焊,洛铁加焊故障依旧。于是万用表在测量一下这个电阻的电压端。不测不知道,一测真的吓一跳。这个CPU_B+的电压居然在跳动。3.86到15伏之间跳动。毛躁的心理又来泛滥了,怎么会这样???B+是公共点一般接电感转换而来,其他电压都正常啊。于是就想一探究竟。找到这个CPU_B+.这个CPU_B+是有B+经电感PL901转换而来。万用表在测量这个电感两端是,有火花冒出。估计电感有虚焊,或者接触不良吧。其他大电压的20V电压都正常。于是直接更换这个电感PL901。

更换电感PL901后正常。久违的联想LOGO出来了。

--------自己总结了一下,自己在修板的过程中,还是有测量疏漏。目前还没有遇到这么大的电感坏了。而且之前也有测量,电压在19V有点波动,而自己并没有在意。如果一开始就测量所有电压B+输入,应该就不会走这么多的弯路。
----故障点:PL901电感不良。导致CPU_B+有波动,导致VCCIO_OUT不正常,最终导致CPU VCORE不能正常转出。
----小弟才疏学浅,学艺不精。许久未发,还请各位大神多多谅解。
----发帖不易,整理繁琐,有帮助的,还请加分。
----小弟也有疑问,这个PWM 30脚VRMP到底是起什么作用的,还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为何那位仁兄的板子,这个脚位连接的1K电阻坏了,会影响VCCIO_OUT的转出。谢谢!

 会员1131284100鑫豆2024-4-23 14:52

网友A:
可否把PL901的电路图发出来,看一下

网友:
写的很详细一看就能开懂,这样的帖子应该多多发出来。

网友:
楼主,观察入微,讲解详细,这样一看就能懂的帖子!就是好帖子!

网友:
发贴是真不容易,随便发下就是1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否把PL901的电路图发出来,看一下

最后一张图,已经贴出来的。就是屏线旁边的PL901

网友B:
你这种故障好多碰到都会直接想是CPU挂了

网友:
补充一下,这个机子修好之后,测试CPU 电压,确实1.7V,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故障好多碰到都会直接想是CPU挂了

是的。当时我自己都觉得,有可能CPU挂了。这个VCCIO_OUT这个电压,确实不熟悉。也正是无奈之下,再次搜索论坛,看到那位仁兄的帖子,有了启发。

网友:
帖子我又重新编辑了一次,感觉再加两张图进去,效果会更加好一点。

网友:
老板 编辑 帖子 辛苦了

网友:
谢谢分享哈,你发的贴子会帮到好多人的。

网友:
思路清晰   也决定了结果   不错

网友:
有时候耐心就是一半成功

网友:
来论坛逛逛就是好,有大师们的经验会不少问题

网友:
CPU供电只有0.6V左右,我第一反应是芯片坏,或上管漏电,VR应该是cpu的简写,mp感觉像补偿,VRMP可能是芯片内部的svid或什么信号的补偿,,,看完帖子受益匪浅,精华贴

网友:
申精。。。。很好的帖子!!!

网友:
楼主技术真的好,谢谢楼主的帖子,呵呵

网友:
感谢大师的教学贴 深入浅出讲的很明白

网友:
这个帖子总体还是不错的,条理分明,追问题也比较精准,不过这种公共点电压过来的连接到电感的故障我至今没有见过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锲而不舍,值得学习

网友:
Intel 上电时序 楼主还是要多复习复习啊

网友:
有什么不懂就查查别人帖子 就会得到启发我有好多也是这样修好的 谢谢各位兄弟 楼主通过各方渠道修好机器也是非常厉害

网友:
楼主 很仔细 帖子 做的 也很仔细 加分

网友:
这贴子。不得了,看出了楼主用辛苦,加分加分

网友:
看来这些笔记本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

网友:
,这样的帖子应该多多发出来。

网友:
最终结果还是公共点点呀19V引起啊

网友:
供电的问题有很多是电感导致的 但电感真不好测 内部漆包线烧短路了

网友:
好的东西 得收藏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否把PL901的电路图发出来,看一下
最后一张图那张油亮油亮的大电感就是啊。

网友:
其实你一开始就应该测电压的。。。。。。。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精彩,给加分了

网友C:
楼主这个主板的板号是什么,我也看看。这种问题一般人都修不出来。不过没有输出也是要测下芯片的各个基本条件再下定义

网友:
PL901电感不良 这个一般还真想不到这一块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一般人都把这当复杂问题放弃了,有时候认真思考下,说不定还真有机会。不抛弃不放弃

网友:
精华帖啊,像我这种从不修笔记本的小白都能看懂。。。楼主表达能力,思维清晰度可见一般!

网友:
这问题还真容易忽略了

网友:
写的很详细一看就能开懂,这样的帖子应该多多发出来

网友:
高手在民间,学习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主板的板号是什么,我也看看。这种问题一般人都修不出来。不过没有输出也是要测下芯片的各个基本条 ...

LA-9641P.这个板子的CPU PWM没有使用VIN供电,都是5V的,所有测量的时候,当时没有直接测量到CPU_B+电压。因为其他电压都正常,自己忽略了

网友(2018-11-17):
思路清晰 技术可以 懂得分析电路还是好 可惜我菜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