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刷机报错9

楼主(2018-09-20):
刷机报错9查了硬盘供电没问题 直接干硬盘。弄好重新刷机。还是不行。是cpu问题吗

网友A:
把CPU屏蔽罩拆下来,测量一下逻辑码片连接的小元件两端阻值,如果正常,换硬盘,如果不正常,就是CPU到逻辑码片虚焊了

网友:
测逻辑码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CPU屏蔽罩拆下来,测量一下逻辑码片连接的小元件两端阻值,如果正常,换硬盘,如果不正常,就是CPU到逻辑 ...

应该是硬盘角落那个铁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