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大家宏基E1-571G里面的PQ6可以用什么替换

楼主(2018-09-20):
如图,看图纸找不到什么合适的管子,或者大家知道淘宝的链接哪里有告诉下,谢谢了。

网友:
P管 屏3v供电大多就是p管 知道去哪找了把

网友:
大把,去找个料板拆个就好了,P沟道场管

网友:
就保护隔离VIN进来的PNP场管就可以了

网友:
修这玩意儿就要料板多

网友:
料板从哪卖的,小弟刚开始做这行,一般多少钱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p型场管,保护隔离用得比较多,但比较新的机器就没有用

网友:
P管还是很多的,比如说显示器驱动板或者笔记本主板屏线接口附近,控制屏供电的那个
GS极耐压有些是12V,有些是20V,怕耐压不够的话改下分压电阻就行了,比如把图中22k改成100k

网友:
实在找不到3个脚的,就用隔离保护电路那个8脚的飞下线也行啊
甚至你可以尝试下不装管子,直接短接DS极

网友A:
完全没有必要找,直接1,3脚连起来就行,这是开启二级供电用的,没必要搞得那么麻烦

网友:
仁宝的板子上很多啊这个管子,找张料板来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有必要找,直接1,3脚连起来就行,这是开启二级供电用的,没必要搞得那么麻烦

我经常这么干

网友:
找个仁宝的料版 这个原件不难找的

网友:
这种管子料板上面都出都是 都不用找的

网友:
找个 3条腿 的长管 换上去就好  不是三级管

网友:
对的,有的可以直接13脚短接就可以,那个P管确实很好找,换掉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