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371 把电池开机没多久又不行了

楼主(2018-09-20):
V3-371 把电池开机没多久又不行了,不开机每次把电池拔了才可以开机。刷了BIOS 3V 5V电容也被别人换过的。不知道怎么修了。谁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
你是说主板电池还是大电池

网友:
用外接电源全正常吗?

网友:
你描述的意思是不是把电池拔掉之后 放电就可以开机,再次开机就没有显示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貌似华硕的比较多   问题也是各异

网友:
你的描述是coms电子  还是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