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联想710s-13isk bios

楼主(2018-09-20):
机器点不亮,刷了就显示了,版号15238-1看清楚下载

联想淘宝710s 15238-1.rar

网友:
跟楼主一个情况,跑码,电流多次跳变,最后停在0.57A,但是不亮机,键盘大小写无反应,刷这个BIOS,没做任何改动,已经亮机,只是不知道是不是系统也坏了,进不到系统去,能进BIOS,还没试pe能不能进,不过这个绝对亮机。

网友(2018-11-08):
开机电流跳变 0.15-0.8 之间,,来回跳变,不亮,刷BIOS  也不亮。

网友(2019-01-28):
非常好上机马上亮机,这个绝对亮机。。。。收钱罗

网友(2020-02-20):
我的内外显都是灰屏,已放电及刷BIOS依旧灰屏有背光没显示应该是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