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Z50-70_G40-70M NM-A273_解决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8-09-20):
Z50-70_G40-70M NM-A273_通用ME 解决半小时掉电

网友A:
G40-70M NM-A273 独立显卡,刷后0.3A左右掉电;机器原来是开机一切正常,就是半小时掉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40-70M NM-A273 独立显卡,刷后0.3A左右掉电;机器原来是开机一切正常,就是半小时掉电的。

我这个就是解决了的啊~

网友C(2018-11-08):
开机10来分钟 不定时掉电,刷这个纯净ME的BIOS,故障解决  。G40-70M这个机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10来分钟 不定时掉电,刷这个纯净ME的BIOS,故障解决  。G40-70M这个机型。

能解决就好~

网友(2018-12-26):
半小时掉电 刷后正常   验证OK放心下载

网友:
这个机器有半个小时断电的故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就是解决了的啊~

我也跟你一样,原来是半小时左右掉电,刷了以后0.3a 掉电

网友(2019-05-31):
经测试,此BIOS正常使用,刷上秒亮机。。

网友:
我也有一个此故障,用半小时掉电,刷上正在测试,开机秒亮,应该好用

网友(2019-10-09):
我也有一台这种情况,下来试试

网友:
下载后g40-70m解决了半小时掉电的问题

网友(2020-04-21):
这个压缩文件有问题 打不开

网友D(2020-07-30):
我的也是掉电,但是我的事单用电池不掉,只有插适配器就会掉电,已经裸机测试还是掉

网友:
Just clean board and apply cooler then flash bios and ec as below

lenovo G50-70.rar

Bios , EC

网友(2020-11-11):
我的是不开机的,刷了别的BIOS后半小时后掉电,不知这个BIOS能不能解决掉

网友(2020-12-28):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掉电,但是我的事单用电池不掉,只有插适配器就会掉电,已经裸机测试还是掉

你好,你的电脑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2-07-14):
型号一样版号一样刷了0.3掉电  之前能亮

网友(2023-04-30):
Z40-70板号和楼主一样,之前是0.5--.6A来回跑,刷了论坛的可以显示,但开机半小时左右掉电,看试试这个行不行再跟大家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