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 4110不触发待机电流0.006

楼主(2018-09-20):
拆机首先测量3、5V电感,发现有3V无5V,打值发现5V阻值53殴。偏低心想肯定有是5V被某些元件拉低导致,烧机----手到处摸还是没摸发到哪里发烫。再仔细用眼看看吧,突然发现USB接口处有个电容被腐蚀, 直接去掉后待机正常0.009,触发已亮机

网友A:
感觉修起来很简单啊  没有压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修起来很简单啊  没有压力的

短路这种问题简单。大多数情况用眼神就可以秒杀

网友:
学习中,感觉修起来很简单啊 ,学习中,感觉修起来很简单啊

网友:
感觉楼主修起来很顺风顺水的额啊,

网友:
USB也是5V供电,其实可以先眼睛扫一遍,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