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解密BIOS有锁

楼主(2018-09-20):
各位同行兄弟帮忙解下密码,有报酬……

网友:
直接刷BIOS不行吗

网友:
刷过一样样的,能行就不请教了。听说好象有算号器

网友:
应该有专门的加密芯片,刷BIOS没用

网友:
DELL很多机器的密码在IO里面,写IO程序就可以。

网友:
有几种的,你要那种

网友:
戴尔和华硕的机子有密码芯片!

网友:
试试XWBQzSfXBEEB6ReZ, 输入后按Enter不行的华, 按Ctrl+Enter

网友:
直接刷BIOS不行吗直接刷BIOS不行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dell解密要用算号器,密码在io里面

网友:
设置密码干什么,难道故意让消费者机器坏了增加维修难度么

网友:
用戴尔算号器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直接刷个BIOS就可以清空掉了吧

网友:
2A7B报错我可以帮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