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ELL E2214HB显示器 5V只有2.5V 12V正常

楼主(2018-09-20):
换过5V滤波电容 整流
二极管
光耦 50V小电容不行 测量5V到光耦相连电阻阻值正常 加热TL431 5V就正常 淘宝买了几个小贴片431 换上 用了几天就还是元故障

网友:
注意贴片原件下面的胶,冷机状态下会漏电

网友:
12V都是正常的,那光耦就应当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