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85-G43 GAMING 无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18-09-20):
客户V星B85-G43 GAMING,大板,看起来用料很足,第一次开机能跑码,约30秒后自动断电,断电自动重起,无复位。
测U24 1.5脚输出为1.045V左右。

正常应为3.3V。原电路R417未装,直接拆掉U24,换个0欧电阻。
上电跑码正常。
发贴几分钟的事情,这板子修了半天时间,最为奇怪的是PCH POWER输出为1.05V左右,不正常的时候把主板放半个小时。第一次通电还可以亮机,屏幕亮一会就自动断电了。还以为是PCH不良引起。
最后感谢论坛提供的图纸点位图,没有图纸和点位,这板子肯定修不出来。
把图纸和点位打包发出来,给有用的兄弟们
微星B85-G43

网友:
不错噢,图纸点位全有,很OK啦·········

网友:
有图纸和点位,修机就方便多了,。。。、。

网友:
收藏了  下次遇到可以秒了

网友:
这个PCH电压不知道的以为1.05V也是正常的呢。。。有实物图最好了,

网友:
主板有点位图和图纸就很好修。如果没有这两样。很不好修。现在的主板又是很多没有标记出位置

网友:
还是想知道为什么第一次亮机的问题

网友:
图纸和点位图收藏了,有图修主板方便多了,感谢分享

网友:
感觉这种五脚在V星里都成通病了

网友:
遇到过这个情况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