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RO GAMER the date in the EC or EC flash might be currupted 错误维修一例

楼主(2018-09-20):
华硕B85-PRO GAMER the date in the EC or EC flash might be currupted 错误维修
开机可以亮屏,屏幕显示the date in the EC or EC flash might be currupted

无法进系统,也无法进BIOS设置。
这主板借用笔记本的设计,有开机芯片和ROM。

因为有一模一样的料板,先更换8脚ROM故障现象一样。
后更换8脚旁边的TPU KB722Q 故障排除

网友:
这个芯片和这个rom确实很容易出问题,修过很多了,引起的问题都是出乎意料的

网友A:
终于有修好的,见过这个故障,,这个TPU拆掉可以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有修好的,见过这个故障,,这个TPU拆掉可以用么。??

拆掉不能用~~~拆掉不上电的~~~!!!!!!!!!!!!!!!!

网友:
TPU KB722Q作用是什么,管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