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YOGA 311的二修机器

楼主(2018-09-20):
机器不知道在哪修过,CPU被动过了。主板目前的情况是不通电待机短路,量了一下CPU没短路没明显异常,估计可以修一下。
维修开始:
1,LP403和PL404为5V  3V待机,对地为0短路了,这个简单,烧鸡大法,发现EC发汤,,PU401  3V待机芯片发烫,拆除358欧,+3VALWP短路排除
2,PL403短路,烧鸡大法,U52  USB供电, U2905 USB供电两个5脚芯片发烫,取下来350欧,+5VALWP短路排除.
3,插适配器充电芯片也是短路的发烫,取下来,OK,(这个没上图,上图太麻烦了)
4,接下来就是等芯片了
5,三天后,定的芯片如期而至,换上去后,可以通电,看到 LENOVO了  ,可以开机了,(这么简单,自己都不相信,不过这下放心了CPU还是好的)
6.进系统测试功能,NND黑屏,什么情况,关机重启黑屏,系统问题难道?进PE不开机了。(不开机?以为捡钱在事呢,没想到是来搞事情的)
7,不开机时BIOS没有波形,应该CPU没有工作。因为这个像USB这种电源转接头我们没有,只有用适配器,看不到电流。
8.不开机,电压都正常,就疯狂在刷BIOS,下了几个,也买了几个,总是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开机的时候还是很少的,陷入了僵局,它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它了。先放这里修其它的机器去了。

9,过了两天再次拿出来研究,还是没有头绪,今天下雨正好也没多少机器修,就死马当活马医,重新量了一下全部电压,结果发现了问题,+0.675VSP只是0V,内存VTT居然是OV。心里暗喜。

10,内存电压+1.35VP正常,没有+0.675VSP,这个+0.675VSP也不短路130多欧正常,先换一个芯片再说。
11,结果还是一样的情况,仔细看了一下图纸上芯片的EC脚,EN_0.675VSP开启也没有。0V

SUSP#这个是3.3V但是没用这个,用的是DDR_VTT_PG_CTRL,这个由UC1来在,UC1 1.35V  VCC正常,RC20  1脚3.3V正常,DDR_PG_CTRL这个为0V,这是从CPU发出来的,问题又回到了CPU(难道CPU坏了,心都凉了啊)

12,既然这个EN_0.675VSP的EN用了SUSP#和DDR_VTT_PG_CTRL两个,DDR_VTT_PG_CTRL现在没出来,用SUSP#是不是可以呢?把PR510换到PR511上面,结果+0.675VSP是出来0.68V,但是还是不开机。看来是不行的,先把PR510还原。都修到这里了要想放弃,不是我在作风啊。

13,DDR_PG_CTRL这个要从CPU发出来,要有DDR_PG_CTRL这个,就得先有VCCST_PWRGD 这个VCCST_PWRGD到EC21脚0.3V,CPU这个不知道在哪里,量不到,对地阻值为532欧,也不短路。VCCST_PWRGD通过RC72 10K做为上拉+1.05VS_VTT正常,

14,这个电阻RC72找了半天不知道在哪里,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给它接一个10电阻, ,接好后,这下VCCST_PWRGD为1.05V

+0.675VSP为0.68V,正常开机!开很多次不会出现开不起在情况,进系统顺利。维修结束。

机器不难,发贴不容易,希望看到在你可以加点分!谢谢

忘发图纸了,如果论坛有的话就请管理员删除 la-9761p

网友:
顶礼膜拜一个!

网友:
真的厉害啊,要是我早就掀桌子了

网友:
思路清晰,手段高明……

网友:
我靠,这机子问题咋这么多,修这种问题多的板子一步一步的修其实还是蛮有成就感的,就是费时间

网友:
没看见电阻加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
厉害啊,我滴哥

网友A:
请问这款机EC要刷程序吗?楼主买的是剪板的还是买新的直接换不用刷?

网友:
2修机  就是麻烦   问题多                                ·

网友B:
这电阻是有什么作用的楼主?没看到在哪里啊

网友:
这个二修机问题有点多啊,楼主又成就感吧

网友:
碰到了一个。,适配器一直输出五伏。,接口五个针的接口是。5.6脚都是5V,,
不确定是不是EC坏。

网友:
这机子问题咋这么多,修这种问题多的板子一步一步的修其实还是蛮有成就感的,就是费时间

网友:
有些板没有标号,找原件还是挺麻烦的

网友C:
恭喜完修 。莫非10K电阻变为无穷大了, 只是照片中, 没有看到加的电阻。

网友:
这个问题是我可能发弃了。干嘛把自己搞的这么累。。。。。。。。。

网友:
可以的   很有耐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款机EC要刷程序吗?楼主买的是剪板的还是买新的直接换不用刷?

EC有程序,买剪板的30,自己不知道增么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阻是有什么作用的楼主?没看到在哪里啊

你说在是后面加在电阻吗?上拉1.05V给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 。莫非10K电阻变为无穷大了, 只是照片中, 没有看到加的电阻。

加在1.05V输出那个PJP那的,太小了,仔细看

网友(2018-12-08):
这机器修到过几台,坏的东西基本就那几个,

网友:
这时序不对啊?VCCST_PWRGD应该就是SYS_PWROK,这以后就复位啊?

网友(2019-07-15):
学习学习,同样的问题,我的好像是cpu挂了

网友:
绿字说明和图纸对不上

网友:
这个超极本的版子 不是太好修 我刚摆弄好一个

网友:
qin!!!  你的图纸不对啊?????

网友:
在线等  我也修到这个机器了  下下来的图纸不对!!!!!!!!

网友(2019-09-05):
这种机器没有图纸,修好真的不容易,给加分了

网友:
还好不是CPU故障,要不然白投资了芯片。。。。。。。。。。。。

网友(2022-12-27):
有条不紊,厉害

网友:
原来是上拉电阻的锅,小电阻大作用